[运放] 频率变化的方波(200-350Khz左右)如何触发产生相同频率 占空比固定的矩形波

楼主(2016-03-24):
如题 ,可以用数字电路,模拟电路均可 方波最高电平5v 求教下模拟达人

网友A:
说详细点?

网友B:
实时性有要求么?不高的话用 mcu 测量,然后 PWM 输出

网友C:
做一个你要的固定频率和占空比的振荡器,然后用你说的变化的频率的方波,滤成直流再去控制这个振荡器的工作与否.

网友D:
如果方波的幅度是稳定的,用个比较器,调节比较电压,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E:
替楼主表述下要求吧:
有一个200-350Khz左右的方波,其占空比为50%(此句似乎多余,方波的占空比当然是50%)。要求转换后的频率保持不变,占空比可变(比如30%)。
这个可以使用数字电路,没有难度吧

网友B:
精度有要求不?

网友F:
变化的触发信号经过一个单稳,再去触发(开关)后面的固定波形发生器。

网友G:
仅单稳就可实现。或者微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