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字符串操作函数Java语言

楼主(2016-03-24):
/*
* String定义:
* 1、String a = new String();        a = "abc";
* 2、String a = new String("abc");
* 3、String a = "abc";
*
* 字符串的连接:+
*
* String和StringBuffer类的常用方法
*
* String类
* 1、返回指定索引的字符:charAt(10);
* 2、追加字符串:string1.concat(string2);
* 3、比较两个字符串是否相等:string1.equalsIgnoreCase(string2);
* 4、获取长度:string1.length();
* 5、替换字符串:string.replace("旧字符串","字符串");
* 6、截取:substring()
* 7、大小写转换:toLowerCase()、toUpperCase()
* 8、消除空格:trim(),注意中间不去除
*
* StringBuffer类,提高效率,同步函数
* 1、追加字符:stB1.append(String s);
* 2、插入字符:insert(int 位置 , String s);
* 3、颠倒字符串:reverse()
*
*/

网友A:
哇,Java中的字符串啊。。学习!!!

网友B:
String和StringBuffer的区别,Java语言,我们一般搞单片机的也用的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