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中断服务函数中调用i2c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6-03-24):
用的定时器3的中断,在中断服务函数中调用i2c采集程序,然后printf发送给上位机。但是总是卡在i2c里面出不去。单独拿到主函数里面去采集的话是没有问题的,请教大神是啥原因!
单独在中断服务函数中printf也是没问题的。i2c的延时是用的滴答定时器。

网友A:
i2c的延时是用的滴答定时器。估计这就是关键所在. 由于滴答定时器的中断优先级并不高于定时器中断, 在定时中断里不退出来, 就没有滴答定时器中断服务的执行。

网友B:
i2c延时最好还是用nop指令来实现

网友C:
估计跟中断优先级安排有关,如果TIMER中断高,TICK中断级低,而i2C又要等TICK的计数变化,难免发生死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