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反渗透净水器的废水回收方案?

楼主(2016-03-25):
最近在研究净水器的DIY

RO反渗透膜的基本废水率是1:3,就是说,产生1的纯水,就会产生3的废水,真的很浪费

搜了一些商品,发现有的机器号称能做到1:1

概括一下大概思路:

1、增加原水桶,废水回流到原水桶,与自来水混合,再次经过反渗透。其中有一个重大疑问,原水桶会不会越来越浓……

2、增大RO反渗透膜壳,使之能储更多的水,同时废水出口端进行节流。好像一般纯水机都是类似这样做的。

3、利用自动开关,间歇式的打开废水出口端。有部分高级机型是这样做的。

4、多个RO反渗透滤芯进行串联,就是RO1的废水出口接到RO2的入水口,最终废水出口只有1个,然后多个纯水出口合在一起。这个方案其实相当于增大RO膜的表面积,是否真的有效,值得考虑,另外还有水压问题。

5、还有奇葩的方案,把RO反渗透的废水,进行多级+超滤膜过滤,然后再与纯水混合。这个相当于没过滤一样,反渗透膜在做无用功,好像还有个旋钮可调节纯水净水比例……

还有什么好像方案,欢迎补充。

网友A:
“废水”当然可以再次反渗透,虽然会“越来越浓”,但只要循环时间不是足够久,“浓度”增加的很有限。用多个反渗透一级一级的串联,技术上没问题,但成本就高了。超滤再混合显然白白浪费了反渗透。比廉价的方案应该是用专门的储水容器储存“废水”,毕竟反渗透是为了直接饮用,“废水”呢也并不是真的废,完全可以作为除直饮水以外的其它水源。

网友A:
补充,前述反渗透的水源是指常规自来水,并非海水或污染水等,如果是,直接返回排放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