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请问如何比较两个c语言源程序文件是否相同?

楼主(2016-03-25):
请问如何比较两个c语言源程序文件是否相同?具体哪里不同需要显示出来

网友A:
安装notepad++,然后装compare插件,然后打开两个文档,Alt+D

网友B:
用beyondcompare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notepad++,然后装compare插件,然后打开两个文档,Alt+D

谢谢,我试试,一般从哪个网站下载

网友C:
beyondcompare程序员必备

网友A:
https://notepad-plus-plus.org/
直接官网就可以吧,忘了要不要**了

网友A:
效果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notepad-plus-plus.org/
直接官网就可以吧,忘了要不要**了

多谢,就是网址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beyondcompare软件

这个一般在哪里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就是网址打不开

随便其他网址下也一样,那个是官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一般在哪里下?

随便哪个网站下个**版

网友D:
很多专业文本编辑器都有这个功能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安装notepad++,然后装compare插件,然后打开两个文档,Alt+D

beyondcompare,或者notepad

网友F:
我是使用 beyondcompare

网友G:
引用 网友A:
https://notepad-plus-plus.org/
直接官网就可以吧,忘了要不要**了

Notepad++是开源软件,不需要**。

网友H:
试试这个

网友I:
还**什么,直接下载个GVIM就行了~开源免费好用的说~不过没用惯的是用不惯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B:
用beyondcompare软件

大多都选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