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请问如何比较两个c语言源程序文件是否相同?具体哪里不同需要显示出来

楼主(2016-03-25):
请问如何比较两个c语言源程序文件是否相同?具体哪里不同需要显示出来

网友A:
beyond compare这个软件试试,或者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yond compare这个软件试试,或者ue,

用过吗?ue只能比较.hex文件,.c和.h文件比较不了

楼主:
好,以解决了,notepad++挺好使

网友B:
UE不就好了?天天都在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过吗?ue只能比较.hex文件,.c和.h文件比较不了

逗我呢?

楼主:
ue打不开.c文件,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
比较文件,windows 自己就有这功能,在 cmd 下用 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