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iic连续读取双字节一点疑问

楼主(2016-03-25):
附读写双字节时序图

write word

write word

write word

read word

read word

read word

如题,时序显示,在读双字节时,当主读到第一字节后,需要发送应答,写双字节时,当主写完一字节时需等待从应答。
而时序中又显示,读写双字节期间,SCL是连续的,那么主发送应答或者主等待应答不是会改变SCL的状态吗,这点小疑问,请兄弟们帮忙解释。

另:device地址和reg地址都是单字节,所以设备肯定是支持单字节读写的,那么我通过连续2次单字节读写操作来读写一个word应该也可以的吧。

手册时序图只有上面两个了!
不吝赐教!

网友A:
主发送应答或者主等待应答不是会改变SCL的状态吗

为什么会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发送应答或者主等待应答不是会改变SCL的状态吗

为什么会改变?

发送应答应该是主拉低sda期间scl为高
等待应答应该是主scl为高期间等待sda为低

我的意思就是这两个操作会不会影响scl的连续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送应答应该是主拉低sda期间scl为高
等待应答应该是主scl为高期间等待sda为低

不明白为什么这么说。

都是主机在控制,从机必须及时应答,过时不候的。

另:SCL只是边沿在起作用,可以不等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这么说。

都是主机在控制,从机必须及时应答,过时不候的。

应该是我想的复杂了,手册既然写了需要应答,那应该就不会影响数据的连续性。
先按字节形式写,调好了再和大家交流,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纠结。。。。

哈哈,是我字节太纠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