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LM324的问题

楼主(2016-03-25):
大家好!小弟最近在学习电路,关于LM324有个问题请教下大家。
如图的同向比例放大器,放大倍数一般控制在什么范围内比较合适?放大200倍,取R1=100Ω,RF=20K,这个倍数合理吗?VP在0.01V左右。

小弟在这里先行谢过各位!

楼主:
我没描述清楚吗?

网友A:
不合理,这种普通的放大器一般很少用到100倍以上的放大,几十倍比较常见。
另外R1一般阻值范围为几千欧姆到几十千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合理,这种普通的放大器一般很少用到100倍以上的放大,几十倍比较常见。
另外R1一般阻值范围为几千欧姆到 ...

谢谢版主。

那弄两级放大好了,一级放大15倍,两级225倍。

还想请教下,两级的话,前一级的输出和后一级的输入之间需要加RS这个电阻吗?既然输入电阻是无穷大,RS这个电阻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楼主:
分不够,没法结帖,罢了。

再次谢版主回答一次,手工结帖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不够,没法结帖,罢了。

再次谢版主回答一次,手工结帖吧。

结贴时用的分,发帖时就扣出来了。不需要额外的积分的。
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网友B:
合理的放大倍数要看运放的参数,应控制在100倍以内,一般情况下在几倍到低几十倍。需要高增益时,可用多级运放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那弄两级放大好了,一级放大15倍,两级225倍。

不一定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