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有谁用过ESP5266-12的,怎么调试啊

楼主(2016-03-25):
有谁用过ESP8266-12无线模块的,怎么调试啊

网友A:
有文档的,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文档的,看资料

资料我都有的,只是接上VCC,GND,复位电路接上后没有WIFI信号的

网友A:
你是怎么接的?
先不要连接mcu,串口连到usb装ttl模块,先用电脑调试。
连接没问题的话,送电会有一些打印信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