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接收中断问题

楼主(2016-03-25):
STM8L+CC1101,在调试CC1101接收程序时,单步调试时程序会卡死在判断是否进入接收中断, 我就改了一下寄存器CC1101_IOCFG0 ,改为0X04时可以通过,但是应该没有能够接收数据,因为判断是错的,就跳出来了,这寄存器应该怎么设置,还是其他什么问题,请大神赐教了,接收函数如下:
void RF_RecvHandler(void)
{
    INT8U error=0, i=0, length=0, recv_buffer[65]={ 0 };

    CC1101SetTRMode(RX_MODE);           // 设置RF芯片接收模式,接收数据

    if (0 == CC_IRQ_READ())             // 检测无线模块是否产生接收中断
    {
        while (CC_IRQ_READ() == 0);

        // 数据请零,防止误判断
        for (i=0; i<SEND_LENGTH; i++)   { recv_buffer[i] = 0; }

        //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长度和数据内容
        length = CC1101RecPacket(recv_buffer);

        // 判断数据是否有误,接收到的信号应该为0-9
        for (i=0, error=0; i<10; i++)
        {
            if (recv_buffer[i] != i)    { error=1; break; } // 数据出错
        }

        if ((length==10) && (error==0))                     // 数据正确
        {
            LED0_TOG();                     // LED闪烁,用于指示收到正确数据
            USART_Send("Receive ok\r\n", 12);
            CC1101SendPacket(AckBuffer, ACK_LENGTH, ADDRESS_CHECK);

            RecvCnt++;
        }
    }
}

网友A:
没有用过cc1101

网友A:
一般都是配置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配置的问题了。

那你有没有用过这个,在寄存器的配置上有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