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前辈图像出现波纹问题

楼主(2016-03-25):
系统板给一个5.8G图传供电,图传模块将图像传输给显示器这边(自带接收模块),现在就是显示器接收的图像出现波纹,可以排除是显示器这边的问题,图像波纹是图传发射过去的。系统板的DCDC电源是MP2315降压芯片,稳压12V。如果直接将MP2315的FB引脚接地,也就是反馈接地,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大约一样,此时没有波纹,所以以为是FB反馈线没处理好,然后将该线路两边切断,用一根短线直接连过去(有避开高频部分),问题依旧存在。这款DCDC是第一次使用,经验不足,望得到前辈们的指导一下,这个干扰问题比较麻烦。

波纹现象

MP2315的电路原理图部分,输出是12v

网友A:
应该是DC-DC的开关干扰吧,使劲的加滤波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DC-DC的开关干扰吧,使劲的加滤波呗

加了1210的,1206的,0603的,0402的,没有实质性改善。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干扰来自DCDC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了1210的,1206的,0603的,0402的,没有实质性改善。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干扰来自DCDC电源。 ...

电感是啥样的?把电感拿远一点或者屏蔽起来试试

网友A:
也可以调整C3 R3,看看有没有变化;
有没有示波器看电源波形?

网友B:
加大输出电压端的电容值

网友C:
这是电源干扰,需要在抑制电源噪声上下功夫。一般而言,除了加强滤波去耦外,PCB的布局走线,尤其是反馈采样回路的布置非常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电源干扰,需要在抑制电源噪声上下功夫。一般而言,除了加强滤波去耦外,PCB的布局走线,尤其是反馈采 ...

恩。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是啥样的?把电感拿远一点或者屏蔽起来试试

TDK的6*6贴片电感。电感有方向性。反过来的时候,波纹更大

网友A:
可以先把调试的这块板的DCDC关掉,拿另外同样一块板,让DCDC工作,把电感靠近调试的这块,看会不会干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把调试的这块板的DCDC关掉,拿另外同样一块板,让DCDC工作,把电感靠近调试的这块,看会不会干扰到? ...

恩。明白你的意思,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