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怎么搞uboot从 spi flash 启动

楼主(2016-03-25):
如提,本人手头有一块imx6qsabresd 的开发板,需要搞成uboot从 spi flash 启动,暂时还没有头绪,不知道怎么搞,有大神搞过没,求指导

网友A:
好巧啊 我也在整bor SPI  FLASH烧写 ,不过我的板子是imx6qsabreauto的,目前也正纠结中;

网友B:
有拨码开关,你看看班子上面有几个白色的小开关
官网上有文档介绍,SPI启动的开关顺序,我现在是忘了多少了

楼主:
uboot 是不是本身就支持spi启动的?我看源码上和mx6qsabreauto的对比了下,基本查不多。.cfg配置文件如下:、
#define __ASSEMBLY__
#include <config.h>
/* image version */
IMAGE_VERSION 2

/*
* Boot Device : one of spi, sd, sata
* the board has no nand and eimnor
* spinor: flash_offset: 0x0400
* sata:   flash_offset: 0x0400
* sd/mmc: flash_offset: 0x0400
*/

/* the same flash_offset as sd */
BOOT_FROM      sd

表明是支持spi启动的,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巧啊 我也在整bor SPI  FLASH烧写 ,不过我的板子是imx6qsabreauto的,目前也正纠结中; ...

要是imx6qsabreauto 就简单了,都是现成的

网友C(2016-05-04):
没搞过spi flash,期待楼主解决问题后,分享下经验......

网友D:
我的帖子里有 可以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帖子里有 可以找找看

谢谢,看了,但还没试,自己的板子还有些元器件还没悍上,估计要下周才能真正的上板子上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