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k电阻是干嘛用的

楼主(2016-03-25):
(无正文)

网友A:
电阻分压??

楼主:
具体是 IN输入  然后另外一边输出   输入24V或0V   这个2.7K  除去的话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
去掉就输出一直都是高电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就输出一直都是高电平了

不是吧。。。 不是5-0.7   分压一下   只有0.几伏吗

网友C:
难道没有区别?!

网友B:
这应该是一个高电平有效的开关量检测电路,想法应该是觉得这样能保护IO口;
输入端一般是对电源接一个开关;
平时开关断开等于悬空,输出为低电平;
开关闭合时,输出端为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一个高电平有效的开关量检测电路,想法应该是觉得这样能保护IO口;
输入端一般是对电源接一个开关 ...

悬空的话可以解释。。。   不悬空的话好像没什么区别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悬空的话可以解释。。。   不悬空的话好像没什么区别吧?

那就楼主先把输入端的特性限定,再来分析;
你自己知道这个电路是干嘛用的么?

网友B:
如果能保证输入端,要么接电源,要么接地,那这个2.7k的电阻也许可以去掉;
为什么说也许,是因为有那个10k电阻,去掉2.7k电阻,即使输入端接地,输出端的电压也比原来高,未必能可靠识别为低电平

网友D:
换个思路,你这个电路对速度有要求没?增加这个电阻,可以使二极管一直处于低电流的导通状态,同时又不至于触发后级电路,那么可以增加导通和“截止”的速度。

网友E:
2.7K是下拉电阻。

网友F:
如果输入时固定24伏,27K电阻分压5.1伏,二极管截止。不用27K电阻的话还是截止。如果in1输入是0~20伏,二极管正极就有0.7~5伏比较线性的变化,超过20伏二极管就截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2.7K是下拉电阻。

别乱说,叫小孩子们笑话。

网友:
假设输入0  或24v 假设有2.7k 或没有2.7 k     一共2*2四种可能 分别求输出点电压。然后'根据目的判断是否能实现我的要去再选择这4种中的一个。不要问为什么

网友H:
分压的,这个电路要结合前后级一起分析才好知道是做啥的。

网友I:
教授们出的题目一般有二三行,论文答出来要写好几页。这个半行题目恐怕要答好几十页才行

网友J:
输出检测口电压要比较低吧,采用电阻分压

网友K:
让电路稳定用的,在很快时间就可到高电平

网友L:
像是检测有没有电的。

IN输入24V ,看上去是由10K 和 2K7 组成串联分压,

但由于二极管的存在,2K7没必要。

看输出,如果IN没有电压时是悬空,

那么2K7的作用就是拉低输出端的电压。

网友M:
个人认为,如果后面那个二极管的漏电流不大,不要也可以。

网友N:
要求贴出前级电路

网友:
强位电阻吧

网友O:
我觉得就是一个下拉电阻

网友P:
无输入时,2.7K做下拉电阻,5V经150K/二极管,2.7K到地,此时IO检测到的电平是低的。
有输入时,2.7做为分压电阻,24V经10K/2.7K分压,在二极管负端有5.1V,二极管不通,5V经100K加在IO口上,检到高电平。
这实际上是半隔离的电平转换电路,二极管的反向耐压要高于输入电压才能保护IO口不会烧。很简单的电路啊。
如果2.7K取消而不接,IO将可能一直是高电平(取决于10K之前的电路),如果二极管取消而直通,24V的电压将直接灌入IO口,IO口可能因之报废。

楼主:
谢谢 各位的回复。。。  发帖确实 没有说的很清楚。。。不过各位的回复还是有些没有想到的   谢谢各位

网友Q:
隔离的电平转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