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508程序仿真可以,烧板子调试不对

楼主(2016-03-25):
写一个程序,三个小灯指示电池放情况的。用PIC16F1518仿真程序可以实现,但是烧到板子上调试就是不行,
AD程序从之前能用的改过来的,MPLAB选单片机型号,设置字都检查过了,没发现啥问题。
不会RA0是在线烧写口影响到吧,拔掉了工作也不正常哇。下一步把RA0换到RC4上,用在线调试看看。

网友A:
RA0在线烧写口,烧写时也应该对应配置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0在线烧写口,烧写时也应该对应配置字的。

去看了,没按到RA0 对应的呀~~~

楼主:
把AD换到RC1之后就不好仿真了,1518RC1没有AD功能,RC2还等两个的ADCON0 不一样~~~

网友A:
PIC1508几个IO口?那么少吗?几个AD?

楼主:
PICKIT3仿真,AD左对齐,ADRESH好低,应该是配置字哪边有问题。
另问:如果使用内部FRV,ADCON1中的最后两位是不是应该保留,然后在FRVCON中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1508几个IO口?那么少吗?几个AD?

有不少,但是其他口有别的用处,剩RC1 RC2,用PICKIT3直接仿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PICKIT3仿真,AD左对齐,ADRESH好低,应该是配置字哪边有问题。
另问:如果使用内部FRV,ADCON1中的最后两 ...

没用过这个片子,你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片子,你看手册。

在看,没对出什么来,不行换VDD参考电压试试~~~

楼主:
ADPREF根本就没有接FRV的选项,配置FRVCON应该是无效的,还是5V的基准,有点坑呀这个~~~
截图是1508的ADCON1后两位

楼主:
这个附图是1518的ADCON1设置,有连接到FVR模块的配置

网友B:
又被坑哈哈

pic有得片子明明没有内部基准 资料还写的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被坑哈哈

pic有得片子明明没有内部基准 资料还写的不清楚

看有FVRCON设置的,就没想那么多,哎,被坑了~~~

网友C:
那就换一个片子写

网友D:
再不行试试外部的基准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官网下载最新版本的数据手册,往往能发现新的一些修正!

有的地方写得是有点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不行试试外部的基准电压。

直接内部VDD配置,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