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ADS1262/3 适合工业应用的首款 32 位 ADC

楼主(2016-03-25):
主要特性

32 位精密 ΔΣ ADC
24 位辅助 ΔΣ ADC (ADS1263)
数据传输速率:2.5SPS 至 38400SPS
差分输入,CMOS PGA
11 个多功能模拟输入
...
详见 http://www.ti.com.cn/product/cn/ads1262

网友A:
确实是一款不错的芯片。就是增益有点小了,最大只能到32位,一般都是用到64或者128

网友B(2016-07-22):
我用到这个片子,遇到了一些问题,麻烦版主给看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1614514-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一款不错的芯片。就是增益有点小了,最大只能到32位,一般都是用到64或者128 ...

我用到这个片子,遇到了一些问题,麻烦版主给看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161451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