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模块功能概述

楼主(2016-03-25):
而当使用UDB的配置时,计数器具有可配置的复杂功
能,其功能主要包括:
8/16/24/32位分辨率;
可配置的捕获模式;
4个深度的捕获FIFO;
可选的捕获边沿计数器;
可配置的触发和中断;
可配置的软件/硬件使能;
连续或一次运行模式;

网友A:
默认的定时器,实时的TC输出表示计数值是否到达了预设的停止计数值(0)。周期是可编程的,范围为1~2**分辨率-1。
默认的捕获功能配置成捕获Capture输入的上升沿。在固定功能时,只允许连续模式。

网友A:
默认波形

网友A:
高/低时间测量模式        定时经常用来测量信号高和低得时间。定时器配置成使实现更加简单。通过配置Trigger Mode为“Rising Edge”和Capture Mode为“Either Edge”,定时器将在周期值的第一个上升沿启动,之后在输入信号的每个跳变沿捕获。

网友A:
     高/低时间测量模式

网友A:
只要从捕获FIFO中读取数据,捕获的
高和低时间就可以按照下式进行计算:

高时间#1=(Period-Capture#1)*时钟频率;      (1)
低时间#2=(Capture#1-Capture#2)*时钟频率;(2)
高时间#2=(Capture#2-Capture#3)*时钟频率;(3)

网友A:
其功能包括:
8/16位计数模式;
只有向下计数;
在复位时,重新加载和停止计数;
只有停止计数时,产生中断。

网友A:
而当使用UDB的配置时,计数器具有可配置的复杂功
能,其功能主要包括:
8/16/24/32位的计数模式;
可配置的向上、向下或者向上
   和向下计数模式;
可选择的比较输出;
具有使能和复位输入来和其它
    元件同步;
一个可选择的捕获输入,在上升
    沿时将当前的计数值复制到存储区域。只要捕获FIFO有空间,CPU可以在任何时候读取捕获值,而没有时序限制。捕获FIFO允许保存最多4个捕获值。

网友A:
UDB模式下计数器实现

网友A:
比较输出是一个实时比较器,将计数值和在比较配置所定义的值进行比较。默认的最大计数值为2**分辨率-1,比较的值设置为最大计数值的1/2。

网友B:
时钟分频器的实现        如果输入到计数器的时钟使用了默认的周期和比较参数设置,则比较器的输出为50%的占空比,频率为输入时钟频率的1/256。默认是计数值在0-127时,输出为高,否则为低。时钟分频器的输出波形。该分频器的比较值设置为2,则结果是将输入时钟6分频,有50%的占空比。

网友B:
时钟分频器的实现波形

网友A:
频率计数器的实现  添加硬件使能功能到基本的计数器将使用户很容易的实现频率的计数功能。如果使能信号被一个未知周期的信号驱动,比如一个1KHz的信号,从00开始向上计数,这样很容易的确定输入信号的频率。

网友A:
频率计数器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