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DS1302Z 写保护去不掉?

楼主(2016-03-25):
我用DS1302Z(国产的) 加 STC15W204S 都是贴片封装,1302Z的IO口用10K上拉,另外两个控制SCK RST都用单片机强推挽输出控制1302,目前的问题是写保护去不掉,也就是说读取时间正常,就是对控制寄存器8E写入00后再读取8F总是反馈的80,也就是写保护无法去掉,不能调整时间

请问有合适的驱动C程序么来一个试试吧,多谢啦!

网友A:
时序问题吧,延时要仔细斟酌下,STC的延时很难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