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模块

楼主(2016-03-25):
I2C外设提供了同步两线接口用来与PSoC设备进行连接,I2C总线与Philip的I2C规范V2.1版本兼容。额外的I2C接口能通过使用UDB进行例化。

楼主:
I2C总线模块图

网友A:
当在单板上有多个设备或者小的系统构成一个网络时,系统能被设计使用一个单主设备和多个从设备,多个主设备,或者多个主和从设备的连接。

楼主:
为了减少CPU对I2C总线操作的干预,I2C外设提供了特定支持。这个特定支持用于状态检测和帧比特位的生成。

网友A:
       I2C接口通过DSI布线允许直接连接到任意的GPIO或者SIO引脚。

楼主:
        I2C操作模式有从模式,单主模式或多主模式。从模式下,总是监听开始条件,用于开始发送或接收数据。
在主模式下,产生开始和停止条件,并初始化交易。多主模  式提供时钟同步和仲裁允许总线上有多个主设备存在。如果  使用主模式,不能使用从模式,模块不产生中断。

楼主:
    I2C提供了检测7位硬件地址的功能,而不需要CPU的干预。当I2C的7位地址匹配时,能从休眠模式中唤醒PSoC。如果要求唤醒模式,那么I2C连接被限制在两个特殊的SIO引脚上。

网友B:
PSoC的I2C接口主要特性包含:
主和从,发送器和接收器操作;
用于低CPU开销的字节处理;
中断或者轮询CPU接口;
支持总线速度最高为1Mbps(3.4Mbps在UDB内);
7或10位寻址(10位寻址要求固件支持);
支持系统管理总线(System Management Bus,SMBus)操作(通过固件支持-UDB内支持SMBus,这种总线基于I2C总线);
7位硬件地址比较;
地址匹配从低功耗模式唤醒。

网友B:
    I2C总线由Philips半导体公司(现在为NXP)所提供的一种简单的方法,允许多个设备在一个总线上直接的互相通信。

网友A:
只使用两根线:
(1)串行数据(SDA);
(2)串行时钟(SCL);

网友B:
串行的8位数据传输,标准模式下最大速度为100kbps;快速模式下最大速度400kbps;快速加模式下最大速度1Mbps;高速模式下最大速度3.4Mbps。

网友B:
使用集电极开路或者开漏级,通过上拉电阻将设备连接到总线上(线“与”功能)。

网友A:
每个连接到总线的设备有独一无二的地址。

网友B:
存在简单的主/从关系;

网友A:
支持多主模式,当两个设备同时初始化数据传输时,使用冲突检测和仲裁。

网友B:
一个典型的I2C总线的传输过程

网友B:
主设备控制SCL线,产生一个开始(Start)条件,后面跟着数据字节。数据字节包含7个从设备地址和一个读/写(RW)位。该位设置相对于主设备的数据传输方向。高为读,低为写。

网友B:
从设备识别它的地址,并且在第9位的时间间隔内,通过将数据线拉低产生应答(ACK)字节。如果从设备没有用ACK响应第1个字节,主设备产生停止(Stop)条件来终止数据的传输。一个重复的启动条件将用于重新的尝试传输;

网友C:
主设备发送或接收(取决RW)中间的字节。

网友C:
当数据传输结束时,主设备产生停止条件。      当接收设备需要时间将接收的数据存储或者准备要发送的数据时,从设备可以将SCL线拉低,这样就使得主设备进入等待状态。注意有些主设备不支持这种等待方式。

网友C:
I2C寄存器及功能

网友D:
I2C总线接口的操作步骤包括:
1)设置I2C_XCFG的第7位,打开I2C接口;
2)按照下表,布线SDA和SCL到期望的引脚对;

网友D:
3)按照下表,设置寄存器I2C_CFG的第2位和I2C_CLK_DIV1和I2C_CLK_DIV2寄存器;
4)使能期望的操作模式。

网友C:
所使用的端口引脚必须配置成“开漏,驱动低”模式
(模式4)。SIO引脚更适合这种应用,这是因为SIO引脚
有高电流吸收能力和过电压容限。

网友C:
I2C元件支持I2C从,主,多主和多主/从配置模式,下面将介绍这些操作模式。        当元件配置为多主/从配置时,在从和多主直接的切换是自动完成的。         通常,设备在从模式,直到一个主API函数调用产生开始序列。硬件然后又处于从模式,直到产生停止序列为止,即此时转为主模式,随后又进入从模式状态。

网友D:
波特率的设置

网友C:
由于I2C硬件被中断所驱动,因此要求使能全局中断。即使这个元件要求中断,设计者不需要添加任何代码到中断服务程序中(ISR)。模块独立于代码而服务所有的中断。
         为这个接口(在应用程序和I2C主设备之间)分配的存储器缓冲区是非常简单的双口存储器。

网友C:
I2C接口可以产生中断的三个条件包括:
1.字节传输完毕;
2.检测到I2C总线开始和停止条件;
3.检测到I2C总线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