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模块概述

楼主(2016-03-25):
脉冲宽度调制模块(Pulse Width Modulator,PWM)提供了比较输出用于产生单独或连续的时序和控制信号。PWM提供了一种简单的方法来产生精确的复杂实时事件。

网友A:
PWM模块可以产生最多两个左/右对齐的PWM输出,1个中心对齐或双沿PWM输出。

网友B:
        PWM输出被双缓冲用于避免由于运行时占空比改变所产生的毛刺。左对齐PWM是通常使用的PWM形式。中心对齐PWM经常使用在AC电机控制来保证相位的对齐。双沿PWM被优化用于功率转换,在功率转换中必须调整相位。

网友A:
可选的死区控制及可调的死区时间提供了互补的输出,在每个过渡过程输出为低。互补输出和死区时间经常用在驱动半桥配置的功率器件,以避免短路对器件造成的损害。当使能一个kill输入时,能禁止死区输出。

网友B:
第一种抖动模式在资源或时钟频率不包含一个标准的实现时(在一个PWM计数器内),增加2位的有效分辨率;

网友A:
PWM模块提供了3个kill模式来支持多重应用环境。

网友B:
第二种是使用数字输入在两个PWM输出之间选择其中的一个,用于在功率转换时快速的过渡过程的响应。

网友A:
PWM模块的实现有两种方式:固定功能和UDB。当布局选项使用固定模式配置PWM模块时,PWM被放置在芯片的固定功能块内。

网友A:
当使用固定功能的配置时,其功能包括:
无计数值访问,即ReadCapture()和ReadCounter()不可用;
只有一种输出模式,无中心对齐、双沿、抖动或两个输出模式;
只有异步Kill模式;
无触发功能;
只有连续运行模式;
只有软件使能模式;
简化的死区功能,限制在0-3死区计数;
当使能死区时,简化I/O,即TC和CMP1变成了PH1和PH2 。

网友C:
而当使用UDB的配置时,计数器具有可配置的复杂
功能,其功能主要包括:
8/16位分辨率;
多个脉冲宽度调制模式;
可配置的触发器;
可配置的捕获模式;
可配置的软件/硬件使能;
可配置的死区;
多种Kill模式;
定制的配置工具;

网友C:
UDB功能PWM模块图

网友C:
一个输出PWM只有一个输出,该输出由一个单独的比较值控制。如下图所示,波形为左对齐,比较模式设置为“大于”或者“大于或等于”;或者为右对齐,比较模式设置为“小于”或者“小于或等于”。

网友C:
两个输出
       两个输出的PWM是一个默认的配置。两个PWM输出使用两个比较值独立定义和控制。如下图所示,每个输出可以象一个输出那样左对齐或者右对齐

网友A:
双沿
     双沿PWM使用两个比较输出和两个比较模式产生单个的PWM输出。如下图所示,最终的输出为两个独立定义比较值和比较模式输出信号的“与”。比较值、比较模式和周期值在运行时是可以设置和改变的。

网友A:
双沿输出的波形

网友A:
中心对齐     中心对齐的PWM和其它模式的实现是不同的。期望的输出要求周期计数器从0开始,计数到周期值,然后计数器递减到0。在这种模式下,周期值是最终输出周期的一半。在该功能中,使用单独比较值和比较模式。

网友A:
中心对齐PWM波形

网友A:
死区是PWM模块可选的配置。如下图所示,当死区控制使能时,两个新的输出ph1和ph2将出现在PWM模块符号中。

网友D:
死区输出作用于单独的PWM输出。除了两个PWM输出模式外其它模式,死区输出和单独的PWM输出相关。在两个输出模式下,死区输出只在pwm1输出上实现。在所有的死区模式中,原始输出、ph1、ph2是可用的。

网友D:
PWM死区控制

网友D:
死区能被配置成1-4个时钟周期或者1-256。1-4个周期的配置,通过在PLD内实现计数器(而不是使用数据通路)来减少资源的使用量。当选择1-256范围的死区时,选择UDB阵列内的数据通路和必要的逻辑。

网友D:
这个工程将利用PSoC芯片实现基本的软件和硬件功能。它将单独控制两个LED的闪烁,一个通过硬件实现,一个通过软件实现。硬件控制的LED灯通过使能一个数字端口和脉宽调制产生一个运行周期来控制LED灯的闪烁。软件控制的LED灯使用软件使能的数字端口和一个简单的延迟函数控制LED一定的频率的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