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SIM900A模块问题

楼主(2016-03-25):
stm32与sim900a模块串口三线连接,程序如下,极度简化了程序。结果单步调试的时候短信能发出去,让它自己跑就不行,是什么问题?

                USART1_Puts("at+cops?\r");//发送指令查询当前服务状态
                Delayms(500);                          //等待响应

                USART1_Puts("AT+CMGF=1\r");//设置英文方式发送
                Delayms(500);

                USART1_Puts("AT+CMGS=\"150****7285\"\r");//发送的号码
                Delayms(500);

                USART1_Puts("HELLO! Chan.");//发送的内容
                Delayms(500);
                USART1_PutHex(0x1A);//以0x1a来结束,表示内容结束,发送短信

                while(1);

网友A:
这程序不就只能执行一次吗?你要什么效果呢?

网友B:
返回延时的问题,给sim900发送不同的指令,返回的时间不同,你应该在代码里面做一个判断,判断返回的数据是不是你想要的,如果是的程序就继续往下执行,这种代码实现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C:
不要直接延迟,最好根据返回值来决定下一步的操作

网友D:
参考例子怎么样

网友E:
将每一步之间的延时时间再调大些,再加个串口,观察SIM900返回的数据

网友F:
初始化接口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