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烧不进去

楼主(2016-03-25):
用TI的MSP-FET430UIF仿真器,IAR FOR MSP430 V5.5,烧写程序的时候突然烧写不进去,提示The firmware on the TI USB FET does not match this software version.Do you want to update the firmware?选择否无用,选择是的话升级最后会弹对话框,显示Communication error.Check if hardware is connected.Check if debug protocol (SBW or 4-wire) is correct.这是怎么回事,还有仿真器输出的电压忽然从3.3变到3.7了,如何解决

网友A:
最好不要升级MSP-FET430UIF仿真器固件,容易出问题

网友B:
这个问题的确很头疼的,我原来就遇到过的

网友B:
后来是找TI的技术支持给解决的,人家好像重新安装一个IAR的开发环境的

网友C:
提醒信息为与固件版本不一致,这个请谨慎升级。升级之后刷回去好像很麻烦的

网友D:
网上买的MSP-FET430UIF仿真器最好搭配IAR 5.2或者5.3,不要太高了,否则很容易造成IAR无法通过MSP-FET430UIF仿真器给msp430下载固件。

网友E:
用TI 官方的 CCS ,会提示升级固件,升级下估计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