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阻和电感并联

楼主(2016-03-25):
在电源电路中,电阻和电感并联作用是什么?

网友A:
电感也是有阻值的,电感和电阻并联,其一,降低了阻值,并联分流,其二就是用来滤波用

网友B:
一般电阻正常工作是不起作用的,只有在异常情况下才会起作用 那就是高压时,用来放电的,有些板子是用尖峰铜箔放电,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C:
电感在一定的频率下是有阻抗的,也可能是阻抗匹配

网友D:
主要作用是泄流,在正常工作时候,电阻无太大作用,但断电以后,电感会产生反向的感生电动势,此时,如果不能及时把这部分电泄放掉,它将会对人有伤害,于是就加一颗电阻用于泄放电流!

网友E:
电感上并联一个电阻的目的是给电感提供一个放电回路,防止开关电源中的开关截止时,电感上的高压击穿别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