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的MPU6050-DMP

楼主(2016-03-25):
这个是430的MPU6050-DMP

网友A:
MPU6050是一个姿态控制检测的芯片的吧,我没记错的话

网友B:
6轴运动处理组件,免除了组合陀螺仪与加速器时之轴间差的问题,减少了大量的封装空间。

网友C:
这个处理速度可以吗?

网友C:
一般是会用m3内核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D:
该芯片包含三轴加速度跟陀螺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