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怎么计算LM2576外围电感值

楼主(2016-03-25):
想计算LM2576外围电路电感的值,好像要用到电压·微秒常数和负载电流曲线,电压·微秒常数和负载电流曲线是什么,在哪可以得到?

网友A:
电流肯定是波动的,直接100uH就可以了,只用考虑下电感功率就可以 了

网友B:
直接100uh,电流就看你需要,跟负载有关

网友C:
不需要那么复杂的,官方的手册中给了个电感取值表,照着那张表取值就OK了。

网友C:
你看看这个图,从数据手册中找的,按照这个公式取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