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416t的EMIFA访问则出现CCS跑死

楼主(2016-03-25):
C6416t的EMIFA访问则出现DSP.com/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58" target="_blank" class="relatedlink">CCS跑死

用CCS的View菜单里的MEMORY查看的内部存储空间时,一访问起始地址0x01800000(EMIFA Registers),CCS就死掉,访问起

始地址0x80000000、0x90000000、0xA0000000、0xB0000000等外部空间都死掉,而访问其他空间就没有问题。

DSP主频选择为40MHZ*20,EMIFA是6分频。 异步模式接FPGA。

EMIFB使用同样6分频可以正常访问。另外有一块硬件和代码完全相同的板子可以正常访问。

麻烦大家帮忙看看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可能跟EMIFA空间映射有关

网友B:
检查一下6416 DSP的硬件配置,6416t的主频、EMIF时钟是有硬件来配置的

网友C:
看看cmd配置对不对吧

网友C:
ccs仿真错误,实际运行不一样错误的。

网友D:
地址分配的问题

网友D:
检查一下内存空间是怎么分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