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波特率设置低了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2016-03-25):
程序当中串口部分遇到了问题,波特率设置为9600以上都可以正常发送数据,但是一旦设置为4800接收到得数据就是空的,全是0,请教各位这可能是什么原因?有人数是因为数据装载时间太短了,数据还没装载完成就发出来了,所以收到的数据才全是空。请教请教!!!

网友A:
你的软件波特率设置的对吗?

网友A:
使用串口中断了吗?

网友A:
楼主的电路是什么样?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共地?

网友B:
数据装载时间太短了,数据还没装载完成就发出来了,有这个可能

网友C:
最好说的具体一些

网友D:
串行通信我觉得不能这么解释的
你的波特率设置低了就出问题   与装载时间短解释不合理
9600以上   双边收发都是正常的吗
低波特率两边是否一致    一般都是高了出现问题
低了就可以

网友D:
比如在给51单片机烧写代码时    有一种232转TTL芯片    就不行
波特率高了烧写不了   低了就可以

网友E:
哪有这种情况的

网友E:
是不是你的时钟配置不出呢?

网友F:
波特率两边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软件波特率设置的对吗?

软件设置没问题,9600以上串口助手接收都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串口中断了吗?

现在问题是波特率设置低了串口助手接收得数据是空的,高波特率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行通信我觉得不能这么解释的
你的波特率设置低了就出问题   与装载时间短解释不合理
9600以上   双边收 ...

9600的时候数据会出现丢失得情况,我的数据是将近20位,9600的时候有时候会丢一位,一般是丢最后一位,一旦设置为4800后数据接收全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波特率两边是否一致

不是,配置称高比特率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你的时钟配置不出呢?

你说的时钟配置不出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行通信我觉得不能这么解释的
你的波特率设置低了就出问题   与装载时间短解释不合理
9600以上   双边收 ...

按常理来说当波特率太高了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不知道怎么回事,看各位大神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没有,指点一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常理来说当波特率太高了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不知道怎么回事,看各位大神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没有,指点 ...

多研究一下吧    找找规律

网友G:
这个还跟对方发送数据的设备的波特率想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