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编程规范

楼主(2016-03-25):
说下自己的一般原则

楼主:
我先说下:
程序块要采用缩进风格编写,缩进的空格数为4个。说明:对于由开发工具自动生成的代码可以有不一致

网友A:
相对独立的程序块之间、变量说明之后必须加空行。
示例:如下例子不符合规范。
if (!valid_ni(ni))
{
... // program code
}
repssn_ind = ssn_data[index].repssn_index;
repssn_ni = ssn_data[index].ni;
应如下书写
if (!valid_ni(ni))
{
... // program code
}
repssn_ind = ssn_data[index].repssn_index;
repssn_ni = ssn_data[index].ni;

楼主:
较长的语句( >80字符)要分成多行书写,长表达式要在低优先级操作符处划分新行,
操作符放在新行之首,划分出的新行要进行适当的缩进,使排版整齐,语句可读。
示例:
perm_count_msg.head.len = NO7_TO_STAT_PERM_COUNT_LEN
+ STAT_SIZE_PER_FRAM * sizeof( _UL );
act_task_table[frame_id * STAT_TASK_CHECK_NUMBER + index].occupied
= stat_poi[index].occupied;
act_task_table[taskno].duration_true_or_false
= SYS_get_sccp_statistic_state( stat_item );
report_or_not_flag = ((taskno < MAX_ACT_TASK_NUMBER)

网友A:
循环、判断等语句中若有较长的表达式或语句,则要进行适应的划分,长表达式要在低优先级操作符处划分新行,操作符放在新行之首
示例:
if ((taskno < max_act_task_number)
&& (n7stat_stat_item_valid (stat_item)))
{
... // program code
}
for (i = 0, j = 0; (i < BufferKeyword[word_index].word_length)
&& (j < NewKeyword.word_length); i++, j++)
{
... // program code
}
for (i = 0, j = 0;
(i < first_word_length) && (j < second_word_length);
i++, j++)
{
... // program code
}

楼主:
若函数或过程中的参数较长,则要进行适当的划分。
示例:
n7stat_str_compare((BYTE *) & stat_object,
(BYTE *) & (act_task_table[taskno].stat_object),
sizeof (_STAT_OBJECT));
n7stat_flash_act_duration( stat_item, frame_id *STAT_TASK_CHECK_NUMBER
+ index, stat_object );

网友B:
不允许把多个短语句写在一行中,即一行只写一条语句。
示例:如下例子不符合规范。
rect.length = 0; rect.width = 0;
应如下书写
rect.length = 0;
rect.width = 0;

网友A:
if、 for、 do、 while、 case、 switch、 default等语句自占一行,且if、 for、
do、 while等语句的执行语句部分无论多少都要加括号{}。
示例:如下例子不符合规范。
if (pUserCR == NULL) return;
应如下书写:
if (pUserCR == NULL)
{
return;
}

网友B:
对齐只使用空格键,不使用TAB键。
说明:以免用不同的编辑器阅读程序时,因 TAB 键所设置的空格数目不同而造成程序布局
不整齐, 不要使用 BC 作为编辑器合版本,因为 BC 会自动将 8 个空格变为一个 TAB 键,
因此使用 BC 合入的版本大多会将缩进变乱。

网友A:
函数或过程的开始、结构的定义及循环、判断等语句中的代码都要采用缩进风格, case语句下的情况处理语句也要遵从语句缩进要求。

网友B:
程序块的分界符(如C/C++语言的大括号‘ {’和‘ }’)应各独占一行并且位于同一列,同时与引用它们的语句左对齐。在函数体的开始、类的定义、结构的定义、枚举的定义以及if、 for、 do、 while、 switch、 case语句中的程序都要采用如上的缩进方式
示例:如下例子不符合规范。
for (...) {
... // program code
}
if (...)
{
... // program code
}
void example_fun( void )
{
... // program code
}
应如下书写。
for (...)
{
... // program code
}
if (...)
{
... // program code
}
void example_fun( void )
{
... // program code
}

网友A:
在两个以上的关键字、变量、常量进行对等操作时,它们之间的操作符之前、之后或者前后要加空格;进行非对等操作时,如果是关系密切的立即操作符(如->),后不应加空格

网友A:
采用这种松散方式编写代码的目的是使代码更加清晰。由于留空格所产生的清晰性是相对的, 所以, 在已经非常清晰的语句中没有必要再留空格,如果语句已足够清晰则括号内侧(即左括号后面和右括号前面)不需要加空格, 多重括号间不必加空格,因为在 C/C++语言中括号已经是最清晰的标志了。在长语句中,如果需要加的空格非常多,那么应该保持整体清晰,而在局部不加空格。给操作符留空格时不要连续留两个以上空格。

网友A:
示例:
(1) 逗号、分号只在后面加空格。
int a, b, c;
2)比较操作符, 赋值操作符"="、 "+=",算术操作符"+"、 "%",逻辑操作符"&&"、
"&",位域操作符"<<"、 "^"等双目操作符的前后加空格。
if (current_time >= MAX_TIME_VALUE)
a = b + c;
a *= 2;
a = b ^ 2;
(3)"!"、 "~"、 "++"、 "--"、 "&"(地址运算符)等单目操作符前后不加空格。
*p = 'a'; // 内容操作"*"与内容之间
flag = !isEmpty; // 非操作"!"与内容之间
p = &mem; // 地址操作"&" 与内容之间
i++; // "++","--"与内容之间
(4)"->"、 "."前后不加空格。
p->id = pid; // "->"指针前后不加空格
(5) if、 for、 while、 switch 等与后面的括号间应加空格,使 if 等关键字更为突出、
明显。
if (a >= b && c > d)

网友B:
一行程序以小于80字符为宜,不要写得过长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源程序有效注释量必须在20%以上。
说明:注释的原则是有助于对程序的阅读理解,在该加的地方都加了,注释不宜太多也不
能太少,注释语言必须准确、易懂、简洁

网友A:
说明性文件(如头文件.h文件、 .inc文件、 .def文件、编译说明文件.cfg等)头部应进行注释,注释必须列出:版权说明、版本号、生成日期、作者、内容、功能、与其它文件的关系、修改日志等,头文件的注释中还应有函数功能简要说明。

网友A:
示例:下面这段头文件的头注释比较标准,当然,并不局限于此格式,但上述信息建议要
包含在内。
/*************************************************
Copyright (C), 1988-1999, Huawei Tech. Co., Ltd.
File name: // 文件名
Author: Version: Date: // 作者、版本及完成日期
Description: // 用于详细说明此程序文件完成的主要功能,与其他模块
// 或函数的接口,输出值、取值范围、含义及参数间的控
// 制、顺序、独立或依赖等关系
Others: // 其它内容的说明
Function List: // 主要函数列表,每条记录应包括函数名及功能简要说明
1. ....
History: // 修改历史记录列表,每条修改记录应包括修改日期、修改
// 者及修改内容简述
1. Date:
Author:
Modification:
2. ...
*************************************************/

网友B:
文件头部应进行注释,列出:版权说明、版本号、生成日期、作者、模块目的/功能、主要函数及其功能、修改日志等。
示例:下面这段源文件的头注释比较标准,当然,并不局限于此格式,但上述信息建议要包含在内

网友B:
/************************************************************
Copyright (C), 1988-1999, Huawei Tech. Co., Ltd.
FileName: test.cpp
Author: Version : Date:
Description: // 模块描述
Version: // 版本信息
Function List: // 主要函数及其功能
1. -------
History: // 历史修改记录
<author> <time> <version > <desc>
David 96/10/12 1.0 build this moudle
***********************************************************/
说明: Description 一项描述本文件的内容、功能、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及本文件与
其它文件关系等。 History 是修改历史记录列表,每条修改记录应包括修改日期、修改
者及修改内容简述

网友A:
函数头部应进行注释,列出:函数的目的/功能、输入参数、输出参数、返回值、调用关系(函数、表)等。
示例:下面这段函数的注释比较标准,当然,并不局限于此格式,但上述信息建议要包含在内

网友A:
/*************************************************
Function: // 函数名称
Description: // 函数功能、性能等的描述
Calls: // 被本函数调用的函数清单
Called By: // 调用本函数的函数清单
Table Accessed: // 被访问的表(此项仅对于牵扯到数据库操作的程序)
Table Updated: // 被修改的表(此项仅对于牵扯到数据库操作的程序)
Input: // 输入参数说明,包括每个参数的作
// 用、取值说明及参数间关系。
Output: // 对输出参数的说明。
Return: // 函数返回值的说明
Others: // 其它说明
*************************************************/

网友A:
边写代码边注释,修改代码同时修改相应的注释,以保证注释与代码的一致性。不再有用的注释要删除。

网友B:
注释的内容要清楚、明了,含义准确,防止注释二义性。说明:错误的注释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网友A:
规则2-7:避免在注释中使用缩写,特别是非常用缩写。说明:在使用缩写时或之前,应对缩写进行必要的说明。

网友A:
注释应与其描述的代码相近,对代码的注释应放在其上方或右方(对单条语句的注释)相邻位置,不可放在下面,如放于上方则需与其上面的代码用空行隔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