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成功擦除,但是为什么依旧可以运行

楼主(2016-03-25):
前几天做了个小车运动程序,首先只转动一个轮子,成功下载到stm32中并成功运行,但是为什么在线可以成功调试四个轮子转动,然后通过JLINK下载到板子里面后,原先一个轮子的程序依旧在上电后可以运行,而JLINK显示成功下载的程序在复位后就不能运行了。中途试了下下载LED闪烁的程序到板子里面可以运行,并且同时轮子还运动,想不通为什么?通过JLINK擦除原程序,显示擦除成功,可是还是依旧上电运行。。。被这个问题困了几天,有哪位朋友帮忙解决一下,非常感激!

网友A:
不会吧,你擦除完再上电运行时,此时还是连着jlin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你擦除完再上电运行时,此时还是连着jlink吗

没连,只要接电源就可以运行,简直想不通

网友A:
写个程序,串口打印flash里面的数据。看看打印的和BIN文件里面一样不一样,如果擦除之后还能正确打印,怀疑没擦除,再用专门的FLASH编程器擦除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个程序,串口打印flash里面的数据。看看打印的和BIN文件里面一样不一样,如果擦除之后还能正确打印,怀疑 ...

如果没有擦出,还可以在线调试吗

网友A:
可以吧,在线调试好像是PC通过JINK把指令发给单片机去译码执行,控制器是PC而不是单片机,指令存放处也是PC的内存,可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吧,在线调试好像是PC通过JINK把指令发给单片机去译码执行,控制器是PC而不是单片机,指令存放处也是PC ...

JLINK中擦出扇区和擦除芯片都成功擦出,可是一上电程序还是继续运行

网友B:
你用JLINK读取芯片内部FLASH,分析下看看还能读待代码HEX信息

网友A:
你是用J_FLASH吗,我是说,你可以用串口FLASH编程软件试试,读一读FLASH看看

网友C:
肯定还是没擦除成功,成功的话,肯定是空白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