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将电荷泵正转负电路

楼主(2016-03-25):
用MAX889做了一个正转双的电路,输入正5V电压,输出为-4.8V,但是给一个运放供电后,输出电压下降到-4.3V。这个运放功耗是很小的,并且手册上说MAX889可以输出200mA电流的,芯片可以设置两种状态,一种是输出稳定状态,输出只和两个电阻有关系。一种是不稳定状态。我做的是稳定状态电路。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这种电荷泵的输出本来就不够稳定,空载和有载时肯定输出电压有些差异

网友B:
个人感觉,是你设计的问题。MAX889的性能没那么差的,照着官方推荐的电路搭着看看,更或者是你输入电压的驱动能力不够,导致输出被拉低了。

网友C:
输出电压下降到-4.3V。 以后就不再下降了.
这是由于电路内部的二极管压降导致的.

网友D:
这个不是很清楚的,但是可以参考下我这个设计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