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芯片I/O口设置

楼主(2016-03-25):
请问ti芯片的普通I/O 口可以同时设置成输入,输出口吗?比如用于数据发送接收。

网友A:
不能。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更改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B:
不能同时,只能分时~

网友C:
估计是你概念理解错了,数据收发那会就是模拟IO了,设置成出还是入,数据手册都定义好了,查一下就ok 了

网友D:
这个貌似不可以的,若主频率特别高的话可以实时切换输入输出方式的实现。

网友E:
不能够的同时的。

网友E:
不同可以随时转换io方式

网友F:
inout接口,忘了有没有了。

网友F:
可以通过寄存器随时改变io的输出和输入配置

网友G:
数据收发那会就是模拟IO了,设置成出还是入

网友H:
这个需要根据不同的需要实时设置IO口的相关寄存器的。

网友I:
不可以的,IO口线的输入与输出需要配置寄存器。

楼主:
谢谢大家帮助,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你概念理解错了,数据收发那会就是模拟IO了,设置成出还是入,数据手册都定义好了,查一下就ok 了 ...

如果是用于数据收发,就必须分时实现发送,接受。即模拟IO口,如果是改变IO口的电平,同时又要检测端口呢?这不需要做什么处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用于数据收发,就必须分时实现发送,接受。即模拟IO口,如果是改变IO口的电平,同时又要检测端口呢 ...

建议你看下IO口结构这部分,就没这些疑问了

网友J:
通过寄存器设计。

网友J:
一般都不会是同时设置inou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