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已经被** 有没有其他的能不被抄板的CPU

楼主(2016-03-26):
据说最低三千能解密  我可不想被秒抄  id法能被改id 外置芯片  CPU本身读出程序 修改代码流程 所以只能找不能被破解的芯片

网友A:
楼主,你把芯片上的标号磨掉,JTAG口,全部破坏,或者复用掉,就没人知道是stm32了。
全磨掉,换成“会计32”,

网友B:
3000应该是广告,不止这个价格的,不过现在**真的是厉害

楼主:
没用的,直接照相读晶元

网友C:
我是小白,我想问一下,解密是只抄板,还是连代码也可以搞到?

网友D(2017-05-06):
引用 楼主:
没用的,直接照相读晶元

stm32用照相法很难

网友E(2018-10-25):
提供单片机id加密安全性测试,加密芯片应用服务
id加密是比较好的程序加密方式,但有些开发人员做软加密过程太简单了,
**软加密难度非常低,提供id加密安全性测试。各种id加密方式咨询,QQ:9272078

网友F:
你的程序真的那么重要么?值得别人费心思**?

网友G:
功能整复杂点,要通信设置参数才能使用,不怕他**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是小白,我想问一下,解密是只抄板,还是连代码也可以搞到?

硬件读程序,软件再把HEX/BIN给反了
你有没有需要呀?

网友H:
哪有不能被**的芯片。。。
**这玩意无非就是成本问题,如果实在有加密的必要就把软硬件弄复杂点,别人就不怎么想去**了

网友I:
用安全芯片呢

网友J(2019-02-15):
STM32 软**费用多少

网友E(2019-04-28):
现在**读出程序很便宜啊,都是几百块钱能读出来程序,所以软件加密一定要做好,不然太容易被抄了,q5225016

网友K:
现在靠MCU自写加密程序已经非常弱了,EEPROM式的加密非常容易被**,建议使用专用的加密芯片 NEOWINE ALPU-C,使用一个逻辑IC 加密,专业事交个专业的人, 全球芯科技提供完全加密方案   微信QQ  1330 645577

网友L:
用带程序数据保护的MCU呀,COPY相当的难。

网友E(2020-08-22):
现在**读出程序只要几百块钱,那种利用id做的软件加密,如果id地址直接出现在程序里面,改这种软件加密只要600。
三、利用id做软件加密
1,如果板子上有外部存储器,可以先编写一个程序,利用算法把id计算得到一些值存入外部存储器,然后再烧写真正的程序,真正的程序去校验外部存储器的数据是否合法即可

2,利用板子上按键组合,或是上电按住某些键,程序在这个时候利用算法把id计算得到一些值存入程序区(stm8为EE区),程序运行时去验证程序区数据是否正确

3,轩微编程器有软件加密的功能,编程器会读芯片id,根据算法直接改写缓冲区,达到软件加密的作用

4,读出的id通过一定算法,例如异或加上一个数,得到的数据存入flash(只运行一次,运行后标志位也存入flash),下次读到这个标志位,就不运行这个程序。//Q9272078

四、做软件加密时注意
1,不要在程序中直接出现id地址,例如STM32:1FFFF7E8 1FFFF7EC 1FFFF7F0   STM8: 0x4865~0x4870
2, 利用校验和或是crc对程序区进行校验,防止改程序

网友M:
SWM320的加密性不错哈。

网友N:
智能硬件、物联网时代,你的设备还“裸奔”吗?
  --蓝牙4.0安全模块解决方案
1. 原理框图
BLE的CPU通过标准I2C或者SPI接口与安全芯片DX连接,
DX81/DX82均支持SPI/I2C接口,
与标准EEPROM 24Cxx系列引脚完全兼容,
DX81/82可提供SOP8, TSSOP8, UDFN8,SOT23-6封装。

安全功能
防抄板认证,保护硬件解决方案;
加密EEPROM:分成4个区域,每个区域可单独设置128-bits密钥双向认证才能进行读写操作,物理存储地址和数据双重加密,数据线上的数据每次动态随机。
基于标识ID的数据加解密(Dx82支持):通过标识ID对传输数据进行动态加密,每人每次每密。
内置一个公共域和一个可配置64bits密钥的私有域,可实现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数据加密。
无需外围元件,所有密码运算全部在芯片内部完成,无需主机计算能力。

应用
软件保护,防克隆;
重要参数、数据加密保存,存入DX安全芯片加密EEPROM;
电话簿、短信、图片、视频本地加解密(需手机端APP支持);
帐号信息(支付宝、微信、qq、邮箱、公司账户等)加密保存(需手机端APP支持);
物联网设备端对端签名认证;
物联网远程控制的指令加密;
软件远程加密升级;
私有云端的文件上传加密和下载解密等。

开发支持
DX API、标准lib文件及说明文档;
BLE4.0 CC2541下DX驱动参考Source Code;
Cortex -A8下驱动参考Source Code;
Android Demo APP参考Source Code;

产品形态
智能加密手环
蓝牙key等

加密防抄板方案,保护你的劳动所得,保护你的知识产权!
防抄板加密原理:1. CPU + DX81加密芯片,这种构架,CPU确实是没有办法保护,cpu内部的bin代码是有可能被**出来。但加密芯片DX81内的code是肯定不能被**。

2. 那就要这样保护程序:cpu执行的代码部分,或者一些要调用的参数放到加密芯片中,而不是简单的在加密芯片中存储一个sn号,之前的很多加密芯片是存储一个sn号,判断是否正确就ok,现在我们的芯片可以做到更好,在程序运行过程中,需要不断去调用加密芯片的一些数据进来,参与运算,这样就算cpu内bin被读出来了,但加密芯片的他无法获取,程序照样运行不了。3. 加密芯片每颗里面存储的数据,存在哪个地址,可以和加密芯片id、用户设置的sn相关,这样,就算是每颗芯片拿去**开盖什么的,提取出来的bin,每颗都不一样。正常来讲加密芯片能提取的概率已经非常非常低了,基本可以不考虑。4. 当然,cpu和加密通讯的时候,在数据线上跑的信息都是加密处理过的,不是简单重复的密文信息。5. 加密芯片还可以基于标识加密,这样将一些重要算法,重要参数加密了,多重保护,更高的安全性。6. 另外,在cpu任务调度里,还可以在cpu空闲的时候随机查询认证加密芯片,这样**bin就很难确定地址入口出口。

应用领域:
四轴飞行器
机器人
广告*
工业控制
远程软件升级
定制软件方案等等

物联网数据、智能硬件 数据互联安全解决方案

实现框架

手机端app与云端服务器走标准IP数据包,不使用加密软件,或加密手环之类的,方便用户使用;
云端服务器与智能设备端数据使用加密密文传输;
每个用户在服务器端注册帐号,每个帐号使用服务器外挂的加密板来处理该帐号收发的指令及数据;
服务器与加密板用usb连接;
当服务器处理数据流量大时,可以同时外挂多个usb加密板实现并行处理;
USB加密板可以根据服务器数据流大小计算,设计合理的加密芯片数量;
(图例:帮客户设计的一个板,同时挂8颗加密芯片,实现对视频图像的加解密,实时速度达到56MByte)。
智能设备端每台设备里面有颗加密芯片,这样也可以实现对设备认证。

2. 应用:
物联网设备数据安全传输
智能设备联网数据安全传输
图像视频(IP摄像头)远程监控系统数据安全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