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iic 硬件 hmc5883l

楼主(2016-03-26):
#include"stm32f10x_lib.h"
#include<stdio.h>

u8 dat[6];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define BitBand(Addr,BitNum) *((volatile u32 *)((Addr&0XF0000000)+0X2000000+(((Addr&0XFFFFF))<<5)+(BitNum<<2)))
#define PBout(n) BitBand(GPIOB_BASE+0X0C,n)
#define PBin(m) BitBand(GPIOB_BASE+0X08,m)
//***************************************************************************延时*************************************
void delay(u16 x)
{
        u16 k,l;
        for(k=x;k>0;k--)
                for(l=1200;l>0;l--);
}
//***************************************************************************时钟
void RCC_SET()
{
        //FUCTION:RCC
        //RCC INIT
        RCC_DeInit();
        //开启外部晶振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检测外部晶振是否开启
        while(RCC_WaitForHSEStartUp()!=SUCCESS);
        //设置AHB分频器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设置APB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设置APB2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设置PLL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2, RCC_PLLMul_9);
        //pll使能
        RCC_PLLCmd(ENABLE);
        //等待PLL工作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SET);
        //设置系统时钟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判断PLL是否为系统时钟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开启GPIOB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2 , ENABLE);

//************************************************************************************************************************
}
//*********************************************************************************usart1 设置****************************
void usart1_config()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防守函数***************************
void wait_start()
{
        do
        {
                I2C2 -> CR1        &= 0XFEFF;
                I2C_GenerateSTART(I2C2, ENABLE);
        }while( !(I2C2 -> SR1 & 0X0001));
}
//************************************************************************************iic 设置****************************
void iic2_config()
{        //init
//        I2C_DeInit(I2C2);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0x03A2;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100000;
        I2C_Init(I2C2, &I2C_InitStructure);
//        I2C2-> CR2 |= 0X0008;
//        I2C2->CCR  = 0X0FFF;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2, ENABLE);
        //DMA
        //关闭双地址模式
//        I2C_DualAdressCmd(I2C2, DISABLE);
        //关闭广播呼叫模式
        I2C_GeneralCallCmd(I2C2, DISABLE);
        I2C_ITConfig(I2C2, I2C_IT_BUF | I2C_IT_EVT | I2C_IT_ERR, DISABLE);

        I2C_TransmitPEC(I2C2, DISABLE);
        I2C_ARPCmd(I2C2, DISABLE);
        I2C_StretchClockCmd(I2C2, DISABLE);
        I2C_Cmd(I2C2, ENABLE);
}
//**********************************************************IIC START*********************************************************
void iic_start(u8 ADD)
{
        u16 X;
        I2C2->CR1 |= 0X0100;
        while(!(I2C2->SR1 & 0X0001));
        I2C2->DR   = ADD;
        while(!(I2C2->SR1 & 0X0002));
        X=I2C2->SR2;
}
//*********************************************************检测busy***********************************************************

//*******************************************************************************************单写*****************************
void single_write(u8 add,u8 dat ,u8 dat1 ,u8 dat2)
{
        iic_start(0X3C);
        I2C2->DR   = add;
        while(!(I2C2->SR1 & 0X0080));
        I2C2->DR   = dat;
        while(!(I2C2->SR1 & 0X0080));
        I2C2->DR   = dat1;
        while(!(I2C2->SR1 & 0X0080));
        I2C2->DR   = dat2;
        while(!(I2C2->SR1 & 0X0080));
        I2C2->CR1  |= 0X0200;
        delay(1);

}
//********************************************************************************************连续读***************************
void multiple_read()
{
        u8 i;
        iic_start(0x3c);
        I2C2->DR   = 0x03;
        while(!(I2C2->SR1 & 0X0080));
        iic_start(0x3d);
        for(i=0;i<6;i++)
        {
                while(!(I2C2->SR1 & 0X0040));
                if(i==5)
                {
                        I2C2->CR1  &= 0XFBFF;
                        I2C2->CR1  |= 0X0200;
                        while(!(I2C2->SR1 & 0X0040));
                        delay(1);
                }
                dat[i]     = I2C2->DR;
        }

}
//**********************************************************************************************初始化 电子罗盘*****************
void init_hmc()
{
         single_write(0x00,0x78 ,0xE0 ,0x00 );
}
//*******************************************************************************************************************************

//******************************************************************************************GPIO*********************
void gpio()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

        GPIO_InitStructur.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
}
//**********************************************************重启hmc*************************************************
//void reset_hmc()
//{
////        PBout(5) = 0;
////        delay(20);
//        PBout(5) = 1;
//}
int main(void)
{
        u8 j;
//        u16 RegisterValue;
        RCC_SET();
        gpio();
        usart1_config();
        iic2_config();

        while(1)
        {
//                reset_hmc();
                I2C2->CR1  |= 0X0400;;
                while(I2C2->SR2 & 0X0002);
                init_hmc();
                multiple_read();
                I2C2->CR1  &= 0XFDFF;

                for(j=0;j<6;j++)
                {
                delay(5);
                USART_SendData(USART1,dat[j]);
                while(~(USART1->SR|(~0X00000040)));
                USART1->SR &= (~0X40);
                }
//        while(1);
        }

}
//******************************************************************************************************************************

网友A:
感谢分享,如果有电路图和讲解说明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