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分析下即付宝音频刷卡器的原理图

楼主(2016-03-26):
本人在做手机与刷卡器的适配。
现发现,手机通过音频口连接刷卡器,识别率很低(IY-1型),基本在30%以下,但刷卡器如果连上USB充电线,识别率大幅上升,几乎100%。
log显示"上电响应失败"。

MCU为:GD32F103 RET6
Flash:25L3206E
电池为:REC 401730P 0.56 Wh 3.7V
把电池充满电(4.17V),识别率也不高;拔掉电池,使用电源供电(接电池输入的脚),无改善;拔掉电池,插上USB线,几乎100%。
从波形上看,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手机的apk通过耳机的L、R脚发送一段相同的数据给刷卡器,L、R脚信号反相。刷卡器识别成功时,耳机Mic脚会返回一段有效录音数据给手机;刷卡器识别失败时,耳机Mic脚会返回一段无效录音数据给手机。

请问下PA5是不是连接到Mic脚的?

求坛友们帮忙分析下这2种情况的差异。

网友A:
这个跟电源的稳定性与功率是非常相关系的。

楼主:
为什么会这样子???

网友B:
锂电池有一个钝化的效应,注意下

网友C:
音频转录数码向来不高,
8几年中华学习机上就开始外接磁带转录了,几十年来磁带机都是很小众的应用,因此音频数字传信号没落了(AD/DC DC/AC)损耗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