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DC12V2A电源改成5V输出:

楼主(2016-03-26):
我需要个5V2A电源,手里有12v2A的,我想把取样电阻改一下,让输出5v,行吗?
同样的,如果把12v的改输出24v,还采样电阻外,还有滤波电容换成25v的,行不?

网友A:
要想很好的工作,还要改变压器才行,次级圈数和辅助绕组圈数都要改

网友B:
一般来说不行。
如果只是需要一个5V2A的电源直接某宝买一个也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C:
单纯修改不行的,可以加一级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