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26K22编程下载错误

楼主(2016-03-26):
目标发现Target device PIC18F26K22 found.
器件ID版本 = 4

以下存储器区域将被编程:
程序存储器: 起始地址 = 0x0, 结束地址 = 0xffff

Device Erased...

编程中...
程序存储器
地址:0  期望数值:de  收到数值:0
编程器件失败

18F26K22下载时提示上面的错误。
使用的是MPLAB  X   IDE  V3.26
XC8  V1.30/V1.37
KIT3

请教大神,这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没人遇到过吗?

网友A:
重新插拔kit3接线,重启kit3,重启ide,重启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插拔kit3接线,重启kit3,重启ide,重启电脑

一切重新来过,问题依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切重新来过,问题依旧。

reset一下kit3

网友B:
用替换法:先用电脑打开别的芯片的工程,看看能不能正常下载进去?
然后回到现在的芯片和工程,看看能不能下载?
以区分是芯片和电路问题还是kit3和电脑及编译及下载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