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数据超出了单片机的容量报错求助

楼主(2016-03-26):
我用的16F1824单片机,写了个程序,其中在主函数定义了1个 unsigned long的数组,有21个数,编译的时候报错,信息如下:
../main.c: 61: (1250) could not find space (84 bytes) for variable _ANt_buf
请问这个应该是指哪个容量?我在官网查单片机有三个数据:Program Memory (KB) ,RAM Bytes ,Data EEPROM (bytes) ,请问指的是哪一个?

网友A:
可以截图看一下。也可以自查一下。
每一个内存页,最大255个字节。如果超了就会报错。可以将一些变量移至其他内存页再试试。

网友B:
应该是RAM。

网友C:
PIC16F1824内部RAM大小总共才1024字节,你一共使用了1250字节,当然会报错了;
删掉多余没用的RAM变量,要么就换片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