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怪,最近碰到很多106瓷介电容短路的

楼主(2016-03-26):
(无正文)

楼主:
大约10个案例了,总共用了500个,10个板子这样

网友A:
C16V,有的厂6.3V。

网友B:
这类电容普遍耐压低,而且ESL大,容易在内部产生过压。所以一定要降格使用。

网友C:
遇到过,104 25V的一样有短路现象,千分之一的概率,给厂家分析说我们焊接问题,真测蛋啊,都是发出去贴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约10个案例了,总共用了500个,10个板子这样

看你数量不多,手工焊的?这种电容手工焊容易出问题,村田有专门说明。我都工厂贴的,没碰到过。

网友E:
pcb布局,焊盘设计,加工,产品质量都是可能原因。

网友F:
耐压低是个问题

网友G:
质量不过关。

网友H:
质量问题,我也遇到过一次。但也只遇到过一次,出问题的电容大约10%。

网友I:
测一下你电容的耐压

网友J:
是不是kemet的?

楼主:
耐压不是问题,电路板上最高电压只有12V,106损坏还有5V工作的

网友K:
贴片陶瓷电容只要在有效降额范围内i使用,很难有电击穿短路的;贴片陶瓷电容内部正负极片有多层,而且正负交替分布,挨的很近,如果收到机械应力很容易造成短路。你可以查下是否是生产或者使用过程中应力损坏

网友L:
100%用了假货.

网友M:
先统计一下损坏数量和位置;
如果集中在板子的一处地方或者两个地方,可能是位置摆放的问题造成容易破裂;
如果集中在电压高的地方损坏,可能是实际实物耐压不够;
如果没有明显的集中损坏,估计是物料质量问题。

网友N:
这类问题有遇到过一次,但是没有深究,当时是用在单片机电源上去耦的104电容就发生了损坏短路的情况,只是只遇到过两块板有这样的问题就没有去想,现在看到楼主的情况,下次再遇到这种问题真得留意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N:
这类问题有遇到过一次,但是没有深究,当时是用在单片机电源上去耦的104电容就发生了损坏短路的情况,只是 ...

你的这种,可能是生产过程中偶尔导致的变形、碰撞引起。

网友O:
可能是物料品质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