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LM2678S-ADJ输入电压问题求教

楼主(2016-03-26):
严格按照手册电路搭建LM2678S-ADJ电路系统,输出调节至7V。供电电压为24V时,不能正常工作,续流二极管SK54发热,电压输出不到1V,供电电压更换为12V时,工作正常。更换续流二极管为SK58,仍然异常。查阅手册描述:无特殊说明的情况下LM2678S-3.3,LM2678-5,LM2678-ADJ使用12V供电,LM2678S-12V使用24V供电。怀疑是供电电压应该是12V供电而不是24V供电的问题。由此查阅所有同系列的LM2***-**,都是这样描述,请问高手,我这条路还能用吗?为什么以前用的LM2576手册也这样描述,输入24V却能够正常工作呢?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24V肯定可以

网友B:
你总是换续流二极管,电感电容为什么不跟着变,你输入电压都变了

网友C:
按楼主描述,只能怀疑输出负载有问题,24V供电时,负载因某原因击穿/保护了?

网友D:
24V的时候 他的电感量应给是增加了  才能够达到平衡   输出才正常   楼主可以试着换一个4.7UH的 或则更大的

楼主:
电感是22uH/5A的,电容是470uF/35V的,电感电容要换吗?不明白二极管为什么会发热?不会是反向击穿发热,那就是正向的。如果是正向的,整个电路输出小于1V,那必然是存在正向的大电流,此时电容应该没什么作为了吧?这个大电流就是电感产生的吗?。想不明白,请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
输入24V,输出6.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总是换续流二极管,电感电容为什么不跟着变,你输入电压都变了

输入24V,输出6.8V,电容470uF/35V,电感22uh/5A

楼主(2016-11-13):
搞定了,换33uH的电感好了,可是不明白为什么,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E(2016-12-22):
频率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