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8051F单片机安全锁定字节如何使用

楼主(2016-03-26):
根据C8051F340的文档 0XFBFF位置存放了安全锁定字节,我使用Silabs提供的ProductionProgrammer下载工具烧写HEX文件,并把锁定字节设置为0xFD,按照文档来说就是锁定前两个512字节的页+安全字节所在的页。同时我使用0xF800开始的512字节那页的FLASH空间来存放参数。我用IDE下载调试即不加密的时候是可以读写参数那块FLASH的,当我使用下载工具并且如下图设置时,下载后不能正常工作,参数FLASH好像仍然被锁定,无法擦写和读取。
另外我讲锁定字节改为FF,按理应该是不加密了,可是仍然不行。请问我是下载工具配置的不对吗?比如第二项“Enable Flash Persistence”是什么意思,要不要选择?还是说我的锁定字节给的不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