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用Altium designer导出元器件清单是出现如下

楼主(2016-03-26):
操作系统当前的配置不能运行此应用程序,不适用模板就可以导出,怎么解决。
用的是office2013      AD14

网友A:
改用低版本的OFFICE, AD只能支持低版本的软件。

网友B:
一直用AD09的飘过,基本功能都有,没太有必要追求新版本哦

网友C(2017-02-14):
你可以修改软件的模板,新版的office也可以保存成老版本的模板,生成元件清单的时候经常修改模板的,打开模板看看,其实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