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做一个最简单的密码锁,选择什么单片机芯片?

楼主(2016-03-26):
做一个最简单的密码锁,可更改密码的,选择什么单片机芯片?

网友A:
能描述的再详细一点吗?

网友B:
货源、稳定性、易开发;
可以掉电存储,也即是EEPROM
可能集成带LED&LCD驱动
如果是电池供电注意功耗
加密型

网友A:
那选择很多呀,可以联系我详聊,联系方式见签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选择很多呀,可以联系我详聊,联系方式见签名!!

哥们,你这营销做得不好啊,签名都没有还让人看什么啊

网友D:
做课程设计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这营销做得不好啊,签名都没有还让人看什么啊

朋友,您是手机浏览的吧?手机浏览看不到签名的!  75231858@qq.com

网友E:
瑞萨网站有现成方案

网友F(2016-05-16):
引用 网友A:
朋友,您是手机浏览的吧?手机浏览看不到签名的!  75231858@qq.com

电脑上也看不见

网友G:
楼主学生,课程设计,所以什么飞思卡尔、英飞凌之类不好买的,你就不要考虑了。你就找个STC带E2的51、好买的PIC,比如PIC16F914,或者AVR之类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