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 有关ADC模块的

楼主(2016-03-26):
我想从线路上采集两相电压电流 经过ADCINX进入F28335 想请问一下有没有相关程序~~还有模拟值转换成数字值在程序中哪里可以体现 拜托了大家!!急!!!!!

网友A:
我先问问   你的电压是经转换后接到AD口的吗
那么  电流是怎么处理的     用了霍尔传感器?

网友A:
代码建议你按照controlSUITE    里面有很多28335的AD代码
配置好需要转换的AD口    使能转换   对应的result寄存器中就有对应的转换值
即数字量

网友B:
这个有专门的寄存器存储该转换后的数据的

网友C:
源码区搜搜,或许有差不多的哦

网友A:
没怎么用过QQ    一般都在论坛里
你的问题在论坛里面也可以得到其他人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