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电压 等级

楼主(2016-03-26):
PSOC5里面的参考电压Vref有几个等级

网友A:
什么意思

楼主:
Vdda是正常的,Vdda/2也是正常的,但是1.2V就没法布线了,不能用了

楼主:
1.024V输出的结果是1.8V

网友B:
一直是1.8?

楼主:
也有1.5V的时候

网友C:
Vref 除了能选择的选项以外,没有办法输出其他的值。

网友D:
嗯,楼主可以使用 VDAC8 来输出任意值参考电压。

网友A:
1.024V输出电压不稳的问题,请问你是怎么测量的?

网友E:
是啊,Vref 直接输出到某个引脚然后测量引脚电压?

网友F:
Vref跟你板子的供电好像有关系。
我用的板子是8CKit030,USB供电,Vref Bypass到管脚,测量到的值是0.8V

网友G:
Vre f只是个参考电压,他几乎没有对外的驱动能力,如果你直接吧Vref 连接到管脚,用万用表测的值是不准确的,因为那是拉低以后的电压。

楼主:
怎么解决

网友H:
最好的办法是将Vref 连接一个OPAMP(follower模式)然后在引出,这样电压才是准确的。

楼主:
哦,这样啊,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