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两次出现

楼主(2016-03-26):
在EZUSB上收到的数据怎么是重复两次出现的?

网友A:
最好是用逻辑分析仪测试一下波形

网友B:
嗯,或者是检查一下FPGA的程序,肯定是这方面出了问题。

楼主:
主要是手上没有示波器

网友C:
所以说低功耗不管是考虑单片机本身,还要考虑对外设的耗电的控制上

网友D:
这个是必需品啊

楼主:
本来是想要modelsim仿真的,可是对modelsim不是很熟;谢谢你的分析。

网友E:
你是用的什么方式?slave fifo吗?

楼主:
是的,采用slave fifo方式

网友F:
最好检查一下先时序

网友G:
嗯,是否用PKTEND引脚?!

楼主:
是时序的问题 ,再次感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