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R的溢出中断

楼主(2016-03-26):
430单片机TA在增计数模式下可不可以用TAR的溢出中断

网友A:
没有问题

楼主:
嗯,那我放心了,多谢哈

网友B:
能够使用这个的。

网友B:
寄存器的模式设置。

网友C:
TAR的溢出中断  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D:
这个是可以的,一定要及时清除掉中断标志的。

网友E:
这个溢出中断是可以的,需要及时的清除中断标志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