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ESP8266还算是小白

楼主(2016-03-26):
最近在用ESP8266,想要实现手机APP通过它与单片机通信,但是不知道C8051单片机可不可以直接接上ESP8266通信,或者换个比较热的STM32可不可以?有没有高手给我点意见,愿意有偿(红包发发啦)

网友A:
楼主 请淘宝搜索 "ESP8266 STM32",里面有你想要的答案

网友B:
WIFI转串口模块;
接51和ARM都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FI转串口模块;
接51和ARM都可以啊;

ARM是哪一款?不好意思,不要鄙视我,我读大学,没有接触很多这方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请淘宝搜索 "ESP8266 STM32",里面有你想要的答案

这样啊,谢谢你

网友C:
ESP8266是wifi转串口模块,直接用C8051的串口连接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ESP8266是wifi转串口模块,直接用C8051的串口连接就可以

是否可以让手机APP发送一串指令代码(比如01001010),通过ESP8266传给单片机,然后让单片机根据指令代码进行操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否可以让手机APP发送一串指令代码(比如01001010),通过ESP8266传给单片机,然后让单片机根据指令代码 ...

可以的

楼主:
51单片机就可以实现是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51单片机就可以实现是吗?

对,其他单片机也可以。或者不用单片机也行

网友D:
有串口就行。。。    查看AT命令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其他单片机也可以。或者不用单片机也行

51单片机和ESP8266具体要怎么连接呢?将单片机的某I/O口配置成TXD、RXD,然后直接和ESP8266这样连接就可以了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51单片机和ESP8266具体要怎么连接呢?将单片机的某I/O口配置成TXD、RXD,然后直接和ESP8266这样连接就可 ...

esp8266是3.3v的,可以直接用3.3v的单片机直接连接,5v的电压要转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esp8266是3.3v的,可以直接用3.3v的单片机直接连接,5v的电压要转换一下

这个我知道,我不太明白的是51单片机上的串口在哪里,怎么配置串口呀

网友E:
去机智云板块看看,这个机智云就用了STM32,和这个模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机智云板块看看,这个机智云就用了STM32,和这个模块的。

好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