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连接伺服驱动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6-03-26):
我今天用延时的方法在51单片机上产生了一个周期是100ms、占空比是50%的方波脉冲,通过P1端口输给伺服驱动器,用的是共阴极接法,只接了PLU-和DIR-两个接口,伺服驱动器的供电电源是12V直流电源,然后伺服电机一直不转(上电锁死,提供脉冲不转),我用的是42步进电机。是接线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A:
沙发,boy,当面问哥

网友B:
1.确定输出的波形是正确的
2。确定这个波形是可以驱动电机的

网友C:
伺服驱动器配步进电机?

网友D(2017-03-09):
脉冲频率问题,太小了

网友E:
使能引脚没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