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ESP8266我是小白

楼主(2016-03-26):
STM32可以和ESP8266直接进行通信吗,通过手机APP?高人求指点

网友A:
当然可以啊;

网友B:
必须可以,ESP8266本身就是一个带wifi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可以,ESP8266本身就是一个带wifi的单片机

所谓带着的。。。。是不用ESP8266也可以的意思吗?我需要手机APP与单片机链接

网友C:
可以直接连接的,和手机app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直接连接的,和手机app没关系。

恩,谢谢你

网友D:
ESP8266最常用的就是串口,可以用STM32的串口跟ESP8266的串口通信。

ESP8266 里面自带了固件,你可以通过STM32的串口给ESP8266工作在STA模式,然后连接路由器,

这时候只要你的手机连接到该路由器,那app就可以跟esp8266 通信了,当然这些都得通过STM32来做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ESP8266最常用的就是串口,可以用STM32的串口跟ESP8266的串口通信。

ESP8266 里面自带了固件,你可以通过S ...

ESP8266是可以直接作为AP使用的呀,手机APP可以直接通过那个WIFI给它发数据,对吧?
那我可不可以做到让APP发送一条代码(如10010100),然后通过ESP8266传给单片机,然后单片机根据这二进制代码做出反应?
希望可以看到你的答复,帮帮我

网友E:
据说8266不是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据说8266不是很稳定..

不要告诉我这阳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