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强创客】+基于arduino的智能WIFI插座

楼主(2016-03-26):
插座作为家用电器连接电源必须使用的设备,若能实现智能化管理,则会在很大程度上借助对插座的管理实现对家电的智能化管理。同时可以加强用电器的安全,及时防止短路、过载等引起的火灾危险。本文提出一种智能插座设计方案,实现了简单的功能设计,包括安全保护,智能控制两大目标。在本文提出的硬件方案的基础上可以进行更加专用和更加复杂的功能设计和实现。
这个系统最主要的原件就是继电器与AD转换器。首先,继电器能够实现控制系统以弱电控制强电的目标,而AD转换器能够及时采集模拟信号,通过采集电压值检测插座是否存在过载或者短路等不正常现象。整个系统的功能如下图所示

实验方案:目前,随着WIFI技术在以ATmega系列芯片作为主控制器的arduino开发板上面的普及,许多arduino开发板都带有WIFI功能,可以实现802.11n的数据传输协议。由这个特点,这个设计的单片机系统便选定为带WIFI功能的arduino开发板。由于arduino现在接口的标准化,市面上arduino的扩展模块越来越多,买到一个继电器与变压器模块并不难。插座的构造就相对比较简单了,在插座的正极与负极之间拉两条线分别连接到变压器之上,使之变成5V左右的模拟信号,然后再将信号进一步AD转换即可采集。整个系统既可以依靠arduino将实时的电压信号通过WIFI传到手机上面,使用户可以随时观察,又可以在即将发生短路、过载的时候不经用户操作直接将电源切断,并同时提醒用户。
而软件设计是整个方案的重点。由于要实现智能控制,因此这个arduino板应该要能够与手机通信,就是说手机上面应该有一个APP能够实现与这个板进行通信。这个APP可以用android studio进行开发。

附:极客工坊用户名:chen666666
21ic用户名:chen000000009

网友A:
看起来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