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将C程序转换成汇编程序

楼主(2016-03-26):
                             在keil软件中
方法:(假设当前工程中只有一个C代码文件)
       第1步:新建一个工程,添加C文件,编译通过
       第2步:右击Keil界面中Project Workspace里的C文件名,选择‘Option for…’
       第3步:点击‘Generate Assembler SRC File’‘Assemble SRC File’两个三态复选框使它们呈高亮并勾选,点击确定
       第4步:将KEIL安装目录下C51/LIB/C51S.LIB(如果是SMALL模式)文件复制到工程目录下
       第5步:添加库文件C51S.LIB文件到工程,即右击‘Source Group $2,选择‘Add Files to Group …’,在工程目录下选择C51S.LIB,点击打开
       (因为有了第3步中的操作,如果在这里不添加库文件,则编译生成的HEX文件不能被单片机正确执行,同时编译时会出现一个警告:
WARNING L1: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C_STARTUP
无法识别?C_STARTUP这个标号,这个标号是在库文件中定义

       第6步:打开工程目录,可以看到新生成一个扩展名为.SRC的文件,将其扩展名改成.A51
       第7步:添加这个.A51文件到工程(这时候工程就包含C51S.LIB库文件,不然编译会产生第5步中说明的警告,且生成的HEX文件不能被单片机正确运行)
       第8步:重新编译,生成HEX文件,加载到单片机中,可以发现与C语言运行的现象是一致的

网友A:
把C换成汇编有什么意义呢,如果用汇编,直接汇编编程不就行了吗

网友B:
当时学习汇编语言的时候,说是学好汇编就能做黑客